楼主(2009-02-27):
为什么PLC的可靠性高?

网友A:
从三个方面说:
(1)工作环境,一般PLC的工作的温度为0设施度到55设施度,最高为60设施度,存储温度为-20设施度之+85设施度;相对温度为5%~95%。(空气条件,周围不能混有可然性,易爆性和腐蚀性气体)
(2)耐振动,冲击性能强,一般PLC能承受振动和冲击频率为10~55HZ,振幅为0.5mm加速度为2g,冲击为10g
(3)循环扫描,一周期扫描时间为10ms左右,因此PLC故障率低,不易坏,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