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9-02-27):
梯形图有什么特点?

网友A:
直观,方便,易于理解

网友B:
楼上的哥们真是惜字如金啊
哈哈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兄弟,楼上的朋友你们觉得呢,有更好的可以发上来啊

网友C:
要能再搞个直接模拟的就是更好了

网友D:
梯形图的语言采用了传统继电器控制的电气图画法,这样使得老电工学习PLC上手更快,更容易理解

网友E:
标准语言---梯形图语言有以下特点:
 (1) 它是一种图形语言,沿用传统控制图中的继电器触点、线圈、串联等术语和一些图形符号构成,左右的竖线称为左右母线。
 (2) 梯形图中接点(触点)只有常开和常闭,接点可以是PLC输入点接的开关也可以是PLC内部继电器的接点或内部寄存器、计数器等的状态。
 (3) 梯形图中的接点可以任意串、并联,但线圈只能并联不能串联。
 (4)内部继电器、计数器、寄存器等均不能直接控制外部负载,只能做中间结果供CPU内部使用。
 (5) PLC是按循环扫描事件,沿梯形图先后顺序执行,在同一扫描周期中的结果留在输出状态暂存器中所以输出点的值在用户程序中可以当做条件使用。
  由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我们永宏的编程语音,是在标准梯形图语言的基础上,再加上功能指令块,这就使得编程语言的强壮性得到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