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扫描周期过程的时间是怎样计算

网友A:
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加起来,一般永宏指令的执行速率是0.33US

网友B:
一楼说的是,但还要加上故障诊断时间

网友C:
我之前也有在考虑这个问题,未能得到很确切的办法。永宏好像本身没有提供这个计算的方法。。。我在想是不是跟状态栏显示的步数有关。。。
请教下一楼:每条指令加起来,那功能指令的执行速度又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