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由于是程序截图,太大了!
有能帮我的我邮件给他!

网友A:
还是自已改吧,这个大体上是相通的
自已有工艺、控制思路要更好改些
改过程中有具体的问题在来找人帮忙解决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还是自己改一下吧,别人的话不明白你的工艺,原来的程序都看不明白。呵呵
具体的问题再发贴讨论吧。

网友C:
程序如果不是很长
可以空余时间帮你这个忙!
联系我吧

网友D:
能做的很多,如果出money很多人

网友E:
这个很简单了,对照三菱的程序很容易编出来的,建议楼主还是自己做。

楼主:
嗯!谢谢大家!还是有具体问题来问大家!

网友F:
最好还是自己改,不明白的再来问,大家会帮你的。

网友G:
应该只能重新编了,好像没有直接转换的软件

网友H:
没那么轻易改的
首先要熟悉一下工艺 然后根据这个去改程序
具体是什么型号你也没说啊 这个在编程序上也有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