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器频

楼主(2009-02-27):
请教大家,1输入模拟量,变频器在设定电流下工作[15MA]。不变
             问:1电机负载慢慢加大,变频器能保证原电机转速不变吗。如能,变频器是如何调节的。
        问:2。如有模拟量输出4-20MA或电压等,其输出有改变吗,有能测量到这种改变吗.有那些,在哪儿测量。

网友A:
1.不能保证电机转速不变
2.能测量到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忒简单了吧!
哈哈哈
最起码的要把道理说出来啊!
要不人家楼主多郁闷

网友C:
呵呵;变化上肯定有的,不过带PG卡矢量控制时这种变化比较小,可以忽略;
如是普通的变频器在V/F模式下,变化会大一些;

楼主:
谢大家的热心支持。可我还是不明白。我想要这种变化。我用的是EV2000/想在A0上提取行吗

网友D:
负载增大,是要通过变频器使电机的输出不变,而不是转速不变。这个功能用变频器上的PID就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