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我在开始做一个冷却系统,提供冷却水,控制板考虑着用单片机还是PLC?
PLC价格都比较贵?4位数的价格?单片机编程很难?
我阅读了一些文献上都使用单片机。
但是我想使用PLC,如三菱FX系列的。
这么来,价钱上会贵多少?
另外,如果小弟很外行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选择?

急求帮助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就生产那么1台东西,用PLC比较省事、线路也简洁、整个控制线路加系统不过6到7百元。用单片机布线和修改相对复杂、不过价格可能会低一点。

网友B:
单片机肯定要便宜得多,程序也不是很难,好多都支持C语言的。另外,你做的冷却系统是怎么个控制法,能不能说出来看一下,如果简单的话直接用继电器成本还要低些。

网友C:
单片机不难,实现你的就用c51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D: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用PLC来的快点
如果用51系列的单片机周期长点
软硬件电路都要做,还要开模!
不赞成

网友E:
省事的话就用PLC  省钱就用单片机,编程问题你想好了使用什么硬件,把工作流程说一下大家可以帮你

网友F:
呵呵;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可以考虑用单片机;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意见

首先不是批量生产。只是用于实验室的。

工作流程大概就是设置需要的冷却水的水温,根据温度测量计(PT100类)采集的信号在控制板内分析从而控制风机,制冷压缩机,电加热器之间的开关。
因为是温度控制,需要采用PID控制。

另外,我现在初步采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但是我看网上报价怎么都是四位数呢?

网友F:
呵呵;4位数很正常;
除非你只用10多个点的,价格会在1K内,不能进行模拟量运算;

网友G:
1.如实用用温控表继电器做2.学编程用PLC或单片机

楼主:
8楼的"不能进行模拟量运算?"
值得是不含模拟量运算模块还是别的?

网友H:
现在好多温控仪器上也带PID控制的。

网友I:
系统不大,可以选功能简单的PLC,品牌选国产的,也就600左右的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用国产的,我用GX developer通过梯形图编出的程序一般能公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