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我们高压主进线为什么有时纵差跳闸!我们这有一发电机并在网上,但有时高压主进线纵差跳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主变纵联差动保护跳闸吧,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对照看一看。
(1)二次回路接线错误:

新安装的差动保护,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带负荷测相位和差电压(或差电流),以检查电流回路接线的正确性,过程如下:①在变压器充电时,将差动保护投入;②带负荷前将差动保护停用,带负荷测量各侧各相电流的有效值和相位;③测各相差电压(或差电流)。用这种方法可检测出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2)TA变比不正确:

纵差保护TA在安装前,必须经过校验,以保证TA变比及特性的正确性,但在施工工期紧张的情况下,认为厂家在出厂前已进行了校验,忽略了该过程,致使安装的TA变比出现错误,或在选择TA变比时,接错TA抽头。因此,TA在进入电网使用前,必须进行校验。

(3)差动区内出现两点或两点以上接地:

继电保护二次回路接地时,除了安全要求外,在有电连通的几台TA或TV的二次回路上,必须只能通过一点接于接地网。因为一个变电所的接地网并非实际的等电位面,因而在不同点间会出现电位差。当大的接地电流注入地网时,各点间可能有较大的电位差值。如果一个电连通的回路在变电所的不同点同时接地,地网上电位差将窜入这个连通的回路,有时还造成不应有的分流。在有的情况下,可能将这个在一次系统并不存在的电压引入继电保护的检测回路中,或因分流而引起保护装置在故障过程中的拒动或误动。故继电保护二次回路接地要求是:几台TA的二次电流回路并联后接到保护装置的差动电流回路中,此时,所有的二次电流回路必须只能在并联处的公共点一点接地。也就是说,差动区内必须一点接地。

(4)TA型号错误:

变压器纵差保护应使用D级TA,这是由于变压器纵差保护用的TA,其型号和变比都不会相同,因此,正常运行时总有不平衡电流流过差动继电器。铁芯饱和程度对不平衡电流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随着一次电流的增大而显著增大。为了减少不平衡电流,需要在TA的结构、铁芯材料等方面采取措施,使一次侧通过较大的短路电流时铁芯也不至于饱和。D级TA就具有上述功能,它是专门用于纵联差动保护的特殊TA。

(5)校验定值,继电器基本侧选错:

保护装置调试的定值,必须依据最新整定值通知单规定。调试保护装置定值时,先核对通知单与实际设备是否相符(包括互感器的接线、变比),及有无审核人签字。根据电话通知整定时,应在正式的运行记录簿上作电话记录,并在收到整定值通知单后,将试验报告与通知单逐条核对。所有交流继电器的最后定值试验,必须在保护屏的端子排上通电进行。但个别校验人员按定值单校验时,忽略了基本侧的选择,致使差动继电器的接线出现错误,导致校验定值出现较大偏差。因此,保护定值开始试验时,应先做好原定值试验,如发现与上次试验结果相差较大或与预期结果不符等任何细小问题时,应慎重对待,查找原〖JP3〗因。在未得出结论前,不得草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