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FC14(15)的用法

楼主(2009-02-27):
请问record :=p#DB3.DBx12.0 byte 12
record:=P#db3.dbx0.0 byte 12
是什么意思?P#是什么意思?
是数据的一种表示格式吗?

网友A:
一般进行数据传输时会用到SFC14/SFC15,我找了一个例子,也许会看的明白点。
CALL "DPRD_DAT"
LADDR :=W#16#0 \\接口区起始地址
RET_VAL:=MW2 \\状态字
RECORD :=P#DB2.DBX 0.0 BYTE 10 \\通信数据区,一般为ANY指针格式
SFC14解开接受过来的Input byte 0---Input byte9数据包并放在DB1.DBB0-DB1.DBB9中
CALL "DPWR_DAT"
LADDR :=W#16#0
RECORD :=P#DB2.DBX 0.0 BYTE 10
RET_VAL:=MW4
SFC15把存放在DB2.DBB0-DB2.DBB9的数据打包,并通过output发送出去。

楼主:
请问楼上P#是不是一种固定的格式呢?只能是10个字节吗?读入的数如何对应DP上的地址?

网友A:
用SFC14/SFC15进行数据传输时,每包最多32字节。 编程时,1,当设置数据的Consistency为Unit时,可以使用直接I/O映射的方式进行读写。2,当设置Consistency为All时,需要使SFC14和SFC15来读写,目的在于保证发送数据的一致性。我在网上找了一篇《SFC15(发送)和SFC14(接收)组态步骤》的技术文章,希望你看了以后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kong.com/forum/disp.asp?id=56312
另外,多看看帮助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两个系统功能我搞明白了。

网友B(2010-01-04):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C(2013-01-09):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两个系统功能我搞明白了。
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