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求助一个难题,首先声明一点,本人新手,工作中接触到的就是按钮开关怎样连接到接触器上,[负载是风幕机,]我接了几个都无法工作,而且把开关和接触器都烧了,(开关失灵,接触器按不下去)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网友A:
你也能做电工了?你先讲清是怎么接的?

网友B:
是啊,怎么接的呢?具体烧了接触器的哪些部分
按钮开关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的触点再去通断主电路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压等级错了

网友D:
你使用的控制回路应该是:起、保、停电路。如果连接触器都烧毁就应该是启动短路了。能不能把你的接线方式说说看。

网友E:
应该是起动、自锁、停止的电路吧,你有上岗证吗?老师怎么教的?你的证怎么那到的?

网友F:
吃一堑,长一智,新手出现一些事故很正常。以后多看看书、遇事多想想、多请教别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做一个合格的电工。你的这个控制回路很基础,每本书上都有,找来看看,弄懂了再实践

网友G:
倒死。。。。无语了。。。。这个也错?

网友G:
很简单的一个自锁线路呀,电工基础的,也会错?无语。。。随便看看那一本电工手册里都有的!

网友H:
不要这样去说楼主,他自己不是说了吗?
新手,不懂,才来请教问题。
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开始,大家来这里是来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要这样去说楼主,他自己不是说了吗?
新手,不懂,才来请教问题。
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开始,大家来这里是来学习。
支持一下,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去说楼主的,人家是新手吗,不懂就是要问呀。

网友J:
按楼主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无证上岗了,马上叫停。去培训,要不太可怕了。

网友K:
还是好好看看书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L:
电工如果不懂这个会出大问题的,还是去学习一下吧,保命为主呀

网友M:
要想干好电工,从基本操作下手,搞熟基本控制电路,熟悉电器元件,一步步学。

网友N:
楼主还是先考证吧,要不然危险

网友O: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你很可能是按钮没有接对头,一般的按钮都有两对触点,一对常开,一对常闭,一般的启停电路需要两只按钮,启动接常开,停止接常闭,你接的时候可能是短路了,所以一按按钮就烧按钮开关和接触器。你接好后最好用万用表试验一下。

网友P:
楼主胆儿够大的!实践精神值得表扬!可为你自己得安全考虑一下,去考个本本吧

网友Q:
哎,楼主还是先找本书看懂再接吧

网友R:
还是去学习一下吧,保命为主呀

网友S:
按钮和接触器的线圈两端,还有电源接成回路就可以了。
可能是你的电压接错了

网友T:
有点晕了  慢慢来吧 多看书。

网友U:
真的替楼主担心,没闹出火灾真幸运,还是先找个培训班从头学吧.

网友V:
理论指导实践,多看几次电工基础就能把这个搞定的,很简单!

网友W:
每个问题都不简单,既然问了就说明人家很相信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个平台的价值!都有学一二三的时候,只是有些人过去了,有些才刚开始!

网友W:
兄弟,多看看书,

网友X:
光自己看书也没多少用,因为看不明白,看不懂里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平台就是好处了。多问才是硬道理。

网友Y:
这样含糊的问题,让人怎样帮你

网友Z:
看来是个新手。把图片发出来,我们看看你错在那里了

网友AA:
小心安全第一!!!楼主有没有初级证啊?

网友AB:
还是学好了再上岗巴

网友AC:
接触器分两种,1是线圈380V的,2是线圈220V的。你用的是哪一种?还有你是怎麽接的线?

网友AD:
先到书店去买本书看看先,然后再练习一下,照图接线。不懂的加我QQ674171654交流交流

网友AE:
哥们要加油了,我也是新手,我们单位的路灯线路漏电,找不到故障地点,我的头都大了,总也修不好,,,

网友AF:
没啥//  我刚开始也不会   自己常动手接几回  就知道了

网友AG:
一定要注意线圈电压,兄弟

网友AH:
电路
我发了一个正反转控制电路,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AH:
加发一个具有自锁正转控制电路,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I:
支持楼上    求索求知的态度

网友AJ(2009-04-04):
没学过不要乱来啊。这是最基本的。教你几句也没用。

网友AK:
你是不是把线圈电压弄错了?

网友AL:
本人认为大家要想求索求知那样发过图纸来解释不要冷嘲热讽来这里的都是学东西的要知无不言

网友AM:
楼上说的的是,既然楼主声称新手,虚心大胆求教。大家就要耐心细致地帮助,释难。嗯!好像是线路短路和线圈电压弄错。一名合格的电工既要胆大还要心细,更要不耻下问虚心向师傅们学习,到工具书里面讨教。还要付诸工作与实践,实践出真知!

网友AN:
你确定不是把辅助触点和主触点接错了 ?

网友AO:
你也能做电工

网友AP:
SB2*(SB1+KM1)*FR=KM     (SB2为停止按钮常闭触头,SB1为启动按钮常开触头,KM1为接触器常开辅助触头,FR为热继电器的常闭辅助触头,KM为接触器线圈,*为串联,+为并联.公式两端接电源(先保证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和电源电压相等以免放炮或接触器吸不牢).

网友AQ:
这些简单的问题不需要问的,多看看书就行。另外,让老师傅们教你一两次不就行了吗。很简单的。这是做电工最起码的常识问题。

网友AR:
佩服这位楼主,怪不得现在电工的工资压得那么低,真佩服。。。。

网友V:
这个简单,不过你多看看电工基础吧。基础性的东西。

网友AS:
没关系,新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是还是要多看书.只要去一根电源去按纽然后到线包的一端,再去一根电源到线包的另一端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AT:
你接短路了按扭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