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有关名词

楼主(2009-02-27):
各位高手,请问几个名词的含义和用途,以及计算方法?
1.一般我们使用软件去计算增益的时候,要使用频宽,不知道这个频宽是什么意思,以及用途?
2.有位置回路响应频宽,速度回路响应频宽,各是什么意思,以及用途?并且位置回路响应频宽与位置回路增益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网友A:
频宽又叫带宽,在控制系统中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输入输出响应特性:带宽越大系统的响应速度越快;2,闭环反馈性能:带宽越大意味着系统抗扰性越好。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昨天调试一个点焊机的其中一个X轴,左右移动。而不是丝杆带动左右移动,是同步轮,我的脉冲命令是一直发的,可是移动的时候确实一停一停的。怎么调试都不行,把频宽拉高,就会啸叫,实在是没有折!希望高手指教!应该对什么参数修正。我的共振抑制也开了,效果仍然不佳!

网友B:
试试速度稍大一些

楼主:
速度大的话,会抖动的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