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在没有 PLC 机 的情况下  用电脑完成  程序的 运行 查看 程序   运行的  输出

网友A:
只有用仿真程序可以运行了

网友B:
呵呵;
程序的逻辑错误软件能自动检测出来;
运行的话简单的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但不是所有功能都能仿真的,有的还是要下载到PLC内才行;

网友C:
好多品牌的都有仿真软件,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

网友D:
仿真对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等指令无能为力(因为它并没有实际的输入/输出,而仿真界面上也无法看出实际运行情况.所以对这类指令仿真软件往往提示"输入错误").

网友E:
可以用软件的仿真功能的,但有的是没有的
三菱的一般都有

网友F:
程序少点简单的逻辑、运算的用仿真检测下还好些
程序逻辑关系复杂点,或是用些复杂点的应用指令,仿真还真不好操作
还是放到实际的PLC中,再监控调试方便

网友G:
还是用plc吧才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