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转换为LAD

楼主(2009-02-28):
请教:怎样 转换为LAD
          CALL  "GE_DT"
      IN :=DBW18
      MIN:=-50
      MAX:=50
      OUT:=QW80

网友A:
西门子的语句表不是全都能转换成梯形图的~~反过来是可以的~~

网友B:
不可以!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转化的,因为我们写得stl语言不符合
lad的规则,所以不能转化。你可以写一段lad的转化成stl就能看出,会多出一些没有意义的语句。这些是转化必需的。我们写得stl语句不包含这些语句的。

网友C:
通过选择是不能转换的,你只能通过在LAD下再编一程,再把STL删掉了。

网友D:
有的语句,STL转换为LAD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