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我用欧姆龙PLC配置:CPM2*30点+CPM1A-AD041.
由于风阀位的反馈信号2~10V,不是标准的0~10V量程,二者标度不一致;所以不能直接用模拟量输入CPM1A-AD041量程0~6000换算,不然控制结果偏差很大,问题是如何把2~10V转换成0~10V标准信号?本人对换算概念比较模糊,用线性关系没换出结果出来,望知道能回答下,最好能写计算公式。

网友A:
呵呵;
都是直接关系;
2~10V转换后对应1200~6000;用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检测出来不是很精确吧,2*600=1200
CPM1A-AD041模块手册上要求0~10V,本人对模拟量编程不是很深入,见笑:)

网友B:
更正一下,2~10V也是属于标准信号,而且比起0~10V的信号来更有优越性。至于它们之间如何转换还不清楚,平时只是说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的转换,你这种恐怕很难!

网友A:
呵呵;
1200~6000对应的就是2~10V;
只是分辩率有些下降;

网友A:
如果你习惯于原来的计算方式,可以将转换值减去1200,那么最后对应的就是0~4800;
这与SIEMENS S7-200的模拟量测4~20MA时一样,0~20MA对应0~32000;
那么4~20mA对应就是6400~32000;

网友C:
ZCMY版主说得是对的(你可以在具体比较程序里取用1200~6000这一段)它对应的就是2~10V的变化范围.当然你也可把信号转换成0~10V或4~20mA后与模块标准统一后再做程序.

网友D:
这属于高中时学的线性变换的问题了
就是你的直线移动一下了

网友E(2013-05-28):
正好请教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风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