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力控问题

楼主(2009-02-28):
动画连接时,按钮中添加变量==1,为什么老是提示赋值语句左端应为变量~!我用的是判断按钮开关的,GAT1.PV==1.可是还是不正确啊!~是不是缺少什么,或者少写了什么呢.我是按照教程上的例子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到底哪里的问题呢.高手解决一下,谢过.

网友A:
还没用过三维力控,不过赋值语句用两个=号,看不明白,你换成一个=号试试。

网友B(2017-05-10):
一个等号也显示错误  md.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