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昨天刚买回一台二极2.2的三相异步电机。用一台11KW变频器进行空电机拖动工,变频器运行到10HZ,电流是2.5A培。电机也“呼呼”的转,我用脚一踏在电机轮子上给它增加负荷,此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电流居然下降到只有2.1左右摆动,最大2.3A,有意思,
在输出同频,同压的情况下,电机负载加重了,为什么电流反而会下降?用电流表实测,现象一致

网友A:
变频器你设置了没有,特别是转矩提升这个参数,你逐步加大转矩提升,看电流是否会逐步减小,直到电流反而增大时,停止转矩补偿的提升。这样设置后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我用的是V/F型的变频器,在同一个输出电压和频率的工作点上,压频比曲线不应该自动改变啊,电压都没有变化,又,。,,没想明白

网友B:
许多变频器的参数是针对四极电机设计的,二极和六极八极以上的电流会比较大一点.由于你大马拉小车,参数全部失真了.所以加了负载电流反而向下波动了.你可以在参数里把<输出功率>调整为2.2再试一下(有些变频器没有这档参数).

网友C:
变频器有点选大了
有没有对应电机设置变频器的相应参数了

网友D:
你用的二级电机我没试过,我这用的是四级的.变频器的功率大小只是价钱的高低.应用在四级电机中只是一个设置问题,别的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