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9-02-28):
请问: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与普通电接点压力表 有何区别?磁助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是一种能发出开关信号的压力表,其关键部件是电接点的信号机构。

   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与普通电接点压力表的区别,就是电接点功率不同,而前者大于后者。

   从电接点压力表的电接点功率方面来看,有常规电接点压力表、光电式电接点压力表、感应式电接点压力表和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之分,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是通过磁力辅助来增大电接点的接触力矩,具有相对较高的电接点功率。由于磁力对电接点的作用,其电接点的接点信号精度较低。

网友B:
磁助式电接点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工作状况,对充液的仪表也适用。设定指针内装有永久磁铁,该永久磁铁使接触系统的开关速度加快(跳跃性能),延长了使用寿命,并加大了开关点的接触压力。这一跳跃性能可保护触点不受振动及电弧影响。但开关滞后扩大2%乃至5%,开关滞后是指针运动时实际指示值与开关点设定值之间的差值(与指针动作方向相反),滞后大小取决于仪表及其量程。

网友C:
就是一个是磁场力,一个是弹簧力的区别了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dlr, 大名小名和lixiaobai的无私帮助!

网友D:
还没有用过磁助式的开关,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