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是不是普通电机不能使用变频器?

网友A:
普通电机也可以使用变频器,只是要注意散热及耐压

网友B:
只要是电机质量过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他的正常就行了。

网友C:
建议最好是用变频电机
普通电机;临时使用还行,但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C:
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网友C: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网友C: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网友D:
可以使用,这个要你的要求高不高,高的话普通电机就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E:
可以使用,但要注意频率;长期在低频下或频率比较高时要用变频电机;

网友F:
普通电机可以使用变频器,尾部的风叶拆除改为风机

网友G:
要看你怎么使用了,注意散热和低速和高速时候使用的情况

网友H:
普通电机完全可以使用,现在很多水泵上的电机都是普通电机,但很多是变频器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