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符号

楼主(2009-02-28):
电池的符号,那一竖长的是正还是负?

网友A:
那一竖长的是正!
没错

网友B:
长的那竖是正极,短的是负极。

网友C:
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

长的细线短的粗线

网友D:
与DC电源的表法方法一致;
如图,上面标有+-;

网友E:
长的是正极

网友F:
只是一种规定而已,按着做就行了。

网友G:
那一竖长的是正

网友H:
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