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与轴的配合

楼主(2009-02-28):
1主动链轮与从动链轮的轮齿几何中心平面应重合,其偏移量不得超过设计要求。若设计未规定,一般应小于或等于两轮中心距的千分之二。
2链条与链轮啮合时,工作边必须拉紧,并保证啮合平稳。
3链条非工作边的下垂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若设计未规定,应按两链轮中心距的1%~2%调整。
车间装配时没有标准,自己看书编了一个!我们的设备在徐州现场两条链轮(一条主动一条从动)跟轴配合的不好,拧了麻花!
分析是制造的毛病,但是工人说没有标准我怎么装配啊?装配上也没有标准看看是否合格啊?
没办法只能编个这个短短的标准!来适合我们公司使用了

网友A:
链轮与链轮之间的安装平行度要好。不过整体来说,链条转动都是低速,并且不须要精确定位的场所。一般链条都会因润滑不良而磨损。但传递的扭矩较大,距离长。

网友B:
链传动时,如果润滑不好,就会出现卡死现象。有时反转可以松开的

楼主:
2楼说的有道理,我公司的那台设备就是低速运行!
平行度非常不好调整

网友A:
链轮与轴的配合上,正常加工应为过盈配合,并且要配键。因为链轮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冲击。安装时在轴和孔也就是配合表面应抺润滑油,这样装配和拆卸过程中都会轻松一些。

楼主:
我简单描述下我公司的设备结构:减速机连接一个齿轮,这个齿轮轴上还有两个齿轮安装链条,做主动轮,还有一个轴上带两个链轮从动,问题出现了,设备里边的四个链轮,老是装配不合格,造成主动链轮与从动的不同步,另外两条链条上还有东西连接,要求两条链条要同步转动,结果是什么?
因为不同步导致两条链条发生扭矩,结果是电机烧毁设备报废!
愁死人了

网友A:
如果要同步就不能走链条,可以用同步带。同步带冲击小。按你所说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链轮有不同心,链轮偏心会引起一快一慢的启动。
在机械工艺上来说,链条是不可以装紧的,但同步带可以装得很紧。所以同步关系要好得多。

楼主:
你说的一点没错,链轮不同心一快一慢,导致两条链条发生扭矩!
另外,设备空间问题导致链条不可能装的松,也就是说必须装的紧才能转动工作!
同步带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啊?我的两条平行链条之间还要有东西连接呢!

楼主:
谢谢吴工了,刚从网上看了看同步带,看后觉得很适合我们的设备!
但是有点疑问,就是400宽的带面上我要按一定距离安装40宽400长的2个厚铁板,这个工艺要求能作到吗?

网友A:
我估计到是什么东西了,走三对链条,中间一个做主动,其它几个都做从动。这样受力的就只有中间一条了,其它二条都跟着跑就行了,所以只有一个扭力。

楼主:
三条链条没错,但是主动链条在旁边,从动两条是平行的,其实如果主动在中间的话要比我们现在这种结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