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我想问下各位师傅:

比如我想在刚建成的新楼里安装一个电灯,电灯是30V , 接在电源220V。中间不添加任何元器件,接上电,灯泡会不会烧毁或者出现其他状况?

如果我在电灯前面安装了个适合电灯的电阻,灯泡还会烧毁不?  电阻阻止了的电流是不是往回走了,一直走到别处去了?? 还是给电阻给吞掉?

网友A:
你可以安装一只变压器220V/30V,容量要大于灯泡。串电阻会消耗部分电能,而切会发热。

网友B:
电阻 在电路中耗电的你可以安装一只变压器

网友C:
前者,视乎灯泡的额定电压,如果220V    30W的灯泡就会顺利点亮。后者则是串联分压,公式为U=IR,电阻和灯泡串联而电压不变 所以电流就变小了,但并不是阁下所说“的往回或走其他地方去的概念”,这样说吧:因为电路经过串联后阻值变大为平衡U=IR所以电流就变小。

网友D:
串电阻式耗能的,不合算。还是用变压器好一些

网友E:
最好用变压器,或者换一个220V的灯泡。串联电阻是起分压作用。

网友F:
使用变压器是最好的做法,还有就是把8个左右的同样的30V灯泡串联,也可以实现点亮!不过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装30的灯泡。

网友G:
为什么要用30V的灯泡?换成220V的灯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直接安装上去肯定要烧毁,你可以买个带220V/30V变压器的灯头,现在市面上有现成品卖。问一下,你灯泡的功率是多大的呢?284135003朋友说串8个同样的灯泡太麻烦了,可以串联一个合适的灯泡!

网友I:
30V的灯用220V的电压,换220V的灯泡比较好,因为用30V的灯需要加中间降压环节,如果一定要用,可以考虑阻容降压.

网友J:
1.灯泡会烧坏的

2.原理上是可行的,不过会发热的,最好用变压器

网友K:
一定会烧掉的
串上合适的电阻后,起到降压的作用,灯泡就不会烧掉了。但电阻会很热的

网友L:
串电阻不是好办法,灯泡消耗220V中30V的能量(30W),而电阻要消耗余下190V的近180W能量。得不偿失啊!如果把电阻改成0.22微法/400伏的电容就不额外消耗电能了,还能改善功率因素呢!当然正常情况下买个220V的灯泡或用个变压器就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啦!

网友M:
30V估计是直流。加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