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高手请

楼主(2009-02-28):
1,纯电感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是————。
2,在电感性负载电路中,为了提高功率因数,通常采用————的方法。
3,纯电感的纯电容负载的功率因数为——————,而纯电阻负载的功率因数为————。
4,晶闸管是一个4层三端元件,其内部有三个PN结,三端的名称分别是———,——,——。
5,断开阳极电源,降低下向阳极电压,给阳极加反向电压是晶闸管的——条件。
6,三相电源作星形连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倍。
7,无功功率的单位是——。
8,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9,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10,正强交流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与电流的有效值的剩积通常把它叫————。
判断,
1,为防止数据路器电磁机构的合,分,铁心生锈和卡组,应在检修维护时,在铁心上涂润滑油。()
2,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能填写出倒闸操作票。()
3,电感元件在电路中不消耗死量,它是无功负荷。()
4,变电站装了并联电容器后,上一级线电流不一定死变小。()
5,在额定电压 下对电容器组进行合闸试验时,在每次分闸后右立即进行再次合闸试验。()
简答题
1,戴维南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2,检查电机轴承时,应符合哪些要求?
3,按电力控制系统分类,15/3t桥式起重机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
4,按机械强度要求,选择电线或导线时,最小截面应满足什么规定?
5,简述一般电力传动控制系统的安装步骤和方法?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A:
学生吧,该打你的屁屁了

网友B:
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题了,你不可能都不会吧,你先自己做一做,不会的再上来问我们。

楼主:
我不是学生啊,也没有学过,没有资料

楼主:
我用来考试的,交了钱,没有发资料,也没要求培训,就让做这个,我怎么做呀,求求大哥们帮帮

楼主:
填空的,1.2.4.7.8.9做好了,别的实在不会做了

网友C:
太基础的东东,还是去看书吧,没人花这个时间给你现成答案(太多了).

网友D:
实在不行的话,楼主就一道一道题在在网上收一下答案吧。

网友E:
1,纯电感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是--2ΠfL--。
2,在电感性负载电路中,为了提高功率因数,通常采用--补偿电容--的方法。
3,纯电感的纯电容负载的功率因数为——0.5——,而纯电阻负载的功率因数为——1——。
4,晶闸管是一个4层三端元件,其内部有三个PN结,三端的名称分别是—阴极—,—阳极—,—控制极—。
5,断开阳极电源,降低下向阳极电压,给阳极加反向电压是晶闸管的—截止—条件。
6,三相电源作星形连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3—倍。

哈哈,不行了。这些题目已经考过n次了,想不到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服老不行啊!

网友F:
书的 最后 5页 是答案.................

网友G:
纯电感的纯电容负载的功率因数为0

楼主:
谢谢各位回贴的朋友们,我尽边力吧,我现在就只做好了填空,和简答1,别的在网上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