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来回振动

楼主(2009-02-28):
调试伺服电机的时候有个问题。安装到机器上,电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动作。电机和驱动器一上电,电机就带动齿轮来回转动,自己停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还没有加上去。我用的是华大电机,迈信的驱动。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吗?试运行的时候很平滑,把模式调为位置控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有模拟量有输入干扰信号啊!!如若是的话,把电缆屏蔽线一端接地,应该就好用。

网友B:
如果你设的是位置控制方式,那要再仔细检查一下设置,还有就是伺服ON信号和脉冲信号

网友C:
参数问题,应该是增益太大了!

楼主:
具体应该调节哪一个增益参数呢?

网友D:
你是什么控制信号输入的啊?

网友E:
这个现象确实是伺服驱动参数设置不当的问题,
一般将位置环比例增益调小就可解决问题,(主要
需要将刚性调弱些),这主要是齿轮,齿条传动的一
些特点造成的,适当改变齿轮,齿条的机械配合尺
寸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有伺服系统使用或运动控制系统设计的疑问,
可以与韩国MECAPION公司相关技术人员联系!

网友F(2009-04-15):
同意楼主上面观点,我们调试伺服的时候,发生震动我就是调整参数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