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

楼主(2009-02-28):
我公司发生一情况至今不能确定原因。是变电室零线带电[不确定是什么电压,但对地电压肯定产生,因三相刀开关己断,车间重复接地20A空开跳]变电室离变压器5米。故障1是A相接地接零,零线接地接A。2是A相接零。两种故障原因都因该保护动作,但未动作。测ABC三相电压正常。分析1:A 相接地不跳,如接地电阻大,但因无对地电压产生,2:A零相接。保护如不动作因烧变压器但没有,难道是零线接变压器中性点接触不良。新变压器,零线带电供电公司说正常 情况。因负荷大带个几十伏验电笔亮也许会,可这是零线对地产生高电压呀。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

网友A:
是不是变压器故障了?或是接地线没接好或不是接地不符合要求吧。还是找电力系统查一下吧。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零线的接线情况,看看是否有虚接或断线状况,可以分段查找,

网友C:
没太看懂你说的话,你们的车间重复接地还通过20A的空开吗,什么叫A相接地接零?觉得你的故障应该是零线与变压器中性点断线,因三相负荷不平衡造成的电源中性点漂移,而使得零线对地有电压吧

网友C:
又看了一下,你说的A相接零时保护不动作?那说明零线与变压器中性点断开,电流回路是:A相-零线-重复接地线-变压器接地线-变压器中性点,而这样的话,接地电阻按4欧姆计算,接地电流只有大约不到30A,所以变压器的过流保护不会动作的

楼主:
回四楼。故障排除后,可现在工作正常啊。回三楼,20A空开上面零线带电。下面零线重复接地[重要设备],故障愿因可能是A相接地时也接零。

网友D:
最有可能的是零线有断裂现象,这要仔细的检查一下零线,特别是接头地方,因为零线要承受三相不平衡电流、单相电流和短路电流,如果零线选的太小了,或者是老化就很可能被烧断!

网友E:
我也觉得楼主应该检查一下零线,估计是接触不良或者有断裂现象

网友C:
回楼主五楼的问题
你说故障排除后现在工作正常?那怎么排除的故障呀?应该故障排除了原因也就找到了呀?再就是20A空开是干什么用的,只是一个配电开关吗?如果是,那它的进线零线带电说明系统零线与变压器中性点断开,并且系统中有单相负荷而使零线带电,你可以看一下,重复接地部分的零线不会带电吧,呵,哆嗦了,总而言之还是零线断了.
如果你的接地系统是TN-S那A相接地也等于就是接零了吧

网友F:
肯定是零线的原因 ,,哪里有虚接或已断。。不然零线不可能带电。。要不再测下三相电流有多大,不平衡也会产生零序电压。。。不会是接地故障。。

网友G:
应该是接线的质量不好,重新查路线

楼主:
回各楼主,变电室零线带电离变压器只有5米,只验电。说明带电是以车间为例的。故障情况有两种己分析。

网友F:
那就是变压器的原因了,变压器的N接地不好。要不就是三相电压不平衡,产生零序电压。还有就是变压器的内部接线问题,确认是不是Y/△接线方式。。

楼主(2009-03-30):
回各楼主。分析应该是零线与变压器中性点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因为接地用的是铁钢线上面是零线再接变压器的]情况没排除能用是因为负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