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求助:当设备断电后,重新得电设备保持原有的运行状态。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可把运行状态储存到断电保持的地址里,再通电后就从原来的地方开始运行。但不推荐这种编程方法:很多设备停电后突然启动会发生故障,严重时会危及生命财产。所以尽管有储存的数据,来电后也不要自动运行。可以选择“重新启动”或“继续运行”等各种复位方式,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B:
是的,从安全角度考虑不提倡这样设计.

网友C:
plc没试过断电继续运行的,向楼上说的一样,非常不安全。不提常使用。只有在电的方面下功夫了,断电后马上启用备用电

网友D:
这是一个断电保持的例子;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A:
设备断电后PLC就停止运行了,所以PLC本身不能对停电时间做计算.你可以在外面用一个"失电延时"的空气式延时继电器对停电时间做计算,10秒内的停电(人没离开)设备保持原有的运行状态,超过10秒设备就禁止启动并报警,转为人工处理,决定启动方式.

网友A:
其实楼主的这些要求并不十分苛刻,去请个会PLC编程的到现场去搞一下,修改几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可以加一个UPS啊,我们现场都是这么做的,所有的控制系统都用UPS供电,这样就不会受到突然断电的影响了!

网友F:
安全一定要注意,调试时一定要多试几次,多考虑几种可能的情况
方法可以是设定输出Y的断电保持

网友G:
很多公司都是在电源方面下功夫,现在的UPS的可靠性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