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有一台生产设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为Y112M-4,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为4 KW、380V、11.50A、△,根据考核要求电动进行Y-△启动,并具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等,试设计出一个具有断电延时,Y-△启动运转带速度继电器控制半波整流能耗制动的继电-接触式电气控制线路。

    急啊,哪位老师及高手能帮我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A:
4KW就要星角启动没必要,还要加这么多保护应该是实验题目吧,不像是实际的项目。

网友B:
这个电机才4KW,象你这么设计未免成本太高,如果不是用在特殊的场合可以考虑直接启停。

网友C:
4KV的电机可以直启!星-三角启动也可以!但是没必要加那么多的保护啊!有一个过载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D:
多此一举,典型的折腾人

网友E:
"根据考核要求电动进行Y-△启动" 楼上的楼主是用来考核用的!“带速度继电器控制”这一项不会,要是不要这项可以帮你做个图

网友F:
4KW的就要降压启动啊,浪费了.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去电工网www.diangongw.cn看看

网友G:
手画了一个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