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系统

楼主(2009-03-01):
请问各位高手,我有一台三菱FX2N的PLC基本单元,想配一套伺服马达用来学习,我该如何购买配件?价格大约多少?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一个DC24V电源。也可用PLC的,但不可以带刹车。
一套伺服,50W的就行了。
最好有一套丝杆,
就这些大约要4K多一点点吧。

网友B:
还有你的PLC要晶体管输出的才行。

网友C:
PLC是MT的,否则要加一个定位模块,成本又要高2K了;

网友D:
是不是PLC只要是晶体管与什么MT的就都可以做伺服系统了?

网友E:
三菱的FX系列的晶体管型号后面是MT的
FX2N本身的脉冲是20khz,没有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做定位

网友F:
2N的虽然可以发脉冲控制电机,但没有定位指令,用起来比较麻烦
最好换1N的,或是3U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G:
大长知识·!!!!!THS!!!!!!!

网友H:
其实学习PLC不一定要用马达啊!可以买个脉冲显示器啊,这样也可以啊!价格也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学习PLC不一定要用马达啊!可以买个脉冲显示器啊,这样也可以啊!价格也便宜!
高明,省钱啊,现在能省则省了!我也去搞一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