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灯管接线问题

楼主(2009-03-01):
一个镇流器40W,两个启辉器4-60W,两个灯管20W,这些元件都要用上,,,这样接线才能使两个灯管都亮啊...我接过但只能亮一个。。。。。请兄弟们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灯管并联,

网友B:
两根灯管并联,两个启辉器分别跟两个灯管串联试一下。如果不行可能这种方法不可行,需要加一个镇流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两个灯管是并联了吗?

网友D:
按整流器上的接线图最可靠,但灯管应该与整流器配套.

网友E:
两根灯管并联起来应该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镇流器能不能行,这种接法还没有试过,实在不行就只有再加一只镇流器了!

网友F:
灯管串联

网友G:
你多加一个镇流器就行了,不过要与原来的一样,不要一个是电子镇流器,一个普通镇流器

网友H:
应该可以吧,没有试过!灯管并联,一个灯管再并联一个启辉器,把镇流器串在总线路中

网友I:
我想也只有一个能亮,应该是哪个启辉器反应快,就哪个亮,反应慢的是不会亮的,因为镇流不能第二次升压了.

网友J:
最好不要这样用,应该用2个镇流器分别接2个灯管。

网友K:
灯管应该串联就行了哦,

网友L:
40W镇流器不能与两个20W灯管一起使用,20W灯管点亮电压与40W灯管不同,即使能点亮也不是最佳状态,两个灯管并联在一起是不科学的,每个灯管的击串(点亮)时间不一样,当一个点亮后,两端电压立刻降至维持电压,另一个灯管永远不会再点亮。

楼主: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今天又接了一次。。。。按上面的元件是要串联才可以。。。。但两个启辉器的电压要在110-130之间。。。。不可太高或太小。。。【前提工作电压220-250V】。并联如果用两个启辉器只能亮一个。。。。。

网友M:
可能要两个镇流器的吧,我看我们家的灯是两个的

网友N:
没这样接过

网友O:
没试过,如果两根灯管串起来当一根灯管用应该可以哈

网友P:
没试过,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Q:
应该是两个镇流器两根管子一个镇流器带两个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R:
在飞利浦的整流器上有这样的接线图,一个镇流器带两个灯管

网友S(2009-05-02):
21楼的我也见过,是有的

网友T: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U:
只要两串起来就可以了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的
买个一拖二整流器就可以了

网友V:
一个整流器是不能带两根灯管的

网友W:
我想也只有一个能亮,应该是哪个启辉器反应快,就哪个亮,反应慢的是不会亮的,因为镇流不能第二次升压了.你应该用一拖二的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