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用三菱的变频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法,速度反馈和给定不相符怎么办?不知道该改动哪个参数?请知情知赐教!

网友A:
速度反馈你用的是什么?编码器?

网友B:
改比例和斜率.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的设置,及程序里的参数,看看是否有不相符的地方。

网友D:
反馈怎么来的

楼主:
1、在现场实际测量的
2、变频器自身反馈的

网友E:
你是用转速表测的吧,可能会不准的
有没有在线自整定了

网友F:
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如果给定值与实际值不符(由第三方检测得到的结果),说明什么?说明电机模型计算的不准确,只能说这是变频器的软件水平问题。靠参数设置解决比较困难,因为往往这种误差是非线性的。PLC或者上位机发给定信号,可以在上位机或者PLC里做修正。

如果给定值与实际值不符,不是由第三方检测得到的结果,而是变频器自身现示的结果,那可就更成问题了。参数设置是不是叠加了给定或者反馈量了?需要确认。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明调节器是具有软化作用的,负载太重了,滑差所致。这个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