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选的是GP2300的触摸屏,因为以前没用过。不知道怎么选择打印机。看说明说兼容 NEC PC-PR201/PL, Epson ESC/P24-84", HP Laser Jet PCL 4 打印指令不太了解。请问用过的前辈可以推荐下用什么型号的打印机吗?

网友A:
最好用PR-FACE推荐的几款;

楼主:
推荐的是哪几款啊。。。我没找到。。告诉我吧 谢谢了。

网友B:
你需要打印什么内容,下面连接的是什么PLC,以何种方式连接,你选的GP2300不一定适合你的。。。

网友B:
松下的打印机,型号是KX-P1121和KX-P1131,价格在1000出头点
EPSON:LQ3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