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能流逆转一般是不是梯形图出现了逻辑错误。
如何不通过编译就能防止出现逻辑错误呢?就是说,逻辑错误有哪些情况?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PLC?
不编译是不能写入PLC的;

楼主:
s7-200,不需要写入plc,我就是想问问梯形图的逻辑错误出了开路,短路,还有些什么?

网友B:
梯形图的逻辑错误出了开路,短路,还有就是格式问题和参数问题.还有数制错误也有可能.

网友C:
每种PLC编程后都要编译或转换的,否则是不能下载到PLC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