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

楼主(2009-03-01):
各位好,请教几个PLC的问题:
1、字逻辑和位逻辑运算中1+1=1,例如OR指令。但在二进制运算中1+1=10(2),怎么解释?
2、STL中,指令后加“//"表注释,但有些指令前加“//",是什么意思?
请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二进制运算中1+1=10是数学运算,OR指令这些是逻辑运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算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呵呵;逻辑运算结果只有2种:0与1;
但数字运算(包括二进制)是不一样的;
1+1=2,2对应的二进制代码就是10;

网友C:
有些指令前加“//”是为了将指令设成注释行,这样该行指令将不运行。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E:
楼主是没有区别逻缉运算和数学运算,带//后面的都是注释或是不执行的程序也可 这么表示。

网友F:
概念不同,结果不同

网友G:
2种的概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楼主一定要区分啊

网友H:
2、STL中,指令后加“//"表注释,但有些指令前加“//",是什么意思?

指令前加“//"表示此条指令不执行,就相当于没有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