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西门子200的PLC如何与西门子10寸大屏的触摸屏做连接,如果是用MPI的话,具体怎么焊线。求诸位高手大哥帮忙,多谢!

网友A:
呵呵;
SIEMENS屏用的是哪能款?
买屏时可以直接要条电缆;
另外为什么要用MPI?

网友B:
西门子的屏你用DP吧,只是多加两个头,用点DP线就行了。

网友C:
好像200连接的屏只能是有限的几种吧
不如换个别的牌子的

网友D:
谢谢大家点评

网友E(2010-03-09):
这个事
我想这个在什么协仪吧,我们这里有个10寸的摸屏没有用了可不可以当电视显示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