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同等面积的电磁纯铁和百分之4.5含硅量的硅钢片的导磁率差多少?

网友A:
太专业了,好像能查手册吧

网友B:
不是导磁率差多少的问题,而是磁滞和涡流的问题.这两种材料不能用于同一目的,所以也没有比较的必要.

楼主:
3楼的老师:我很想知道两种材料的差距,因为无书可查才来找老师询问。您要是知道就告诉我,感激不尽。

网友C(2018-08-15):
硅钢片 和  纯铁 的通电同磁 和 断电断磁性能比较好, 流电磁铁的铁芯采用纯铁,交流电磁铁则一般采用硅钢片。

网友D:
如果查不到,就拿这俩去测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实物,就是想做对比,那,那您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