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09-03-01):
初次接触组态王,请问组态程序可否离线模拟,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呀,只不过你要用一些变量。

楼主:
可以说说怎么模拟的 以前HMI的模拟过,谢了先

网友B:
在工程瀏覽器中的工具欄中選擇view

如果你驅動中選擇的是PLC,那么無PLC的情況下,那些PLC數據相關是無動作的~~

如果你選擇內部變量,那么通過對內部變量進行賦值就可以模擬了,也可以在驅動中建立仿真PLC的驅動來實現~~當然,只能實現基礎功能哦。

主要不是能不能模擬的問題,要實現這類,自己需要有一點想法才可以的,在做工程前,應先規劃一下如何去檢驗自己的思路。

网友C:
要将原PLC上的变量换为内部变量,就可以模拟了

楼主:
有这方面的小视频教程么,
邮箱:zhoukangj@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