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各位师父,晚辈今天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这做了一个PT柜短路实验,那个调试工程师在2次回路那用了2个万用表。一个是调在200V的档位上、另一个是调在200mv的档位上,并 说200mv上的是测电流的。但是为了记录数据,因此没多问。后来那工程师回南京了,没机会问了。回到家,不知其解啊~~ 他为什么要调在200mv的档位上,而且他是怎么测电流的呢?
 如果知道一点的,麻烦师父们赐教下

网友A:
你能不能说清楚点,这两只万用表的表笔是接在什么地方?这种测量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在导体(如电线)两端测量电压,因为导体的电阻是固定的,如每平方毫米的铜线千米电阻乘以电压(mV)就是流经导体的电流(A).但这种方法的精度很一般,仅为探明导体中有没有电流(而又不能切断导体串入电流表的情况下)时定性使用.

网友C:
没见过,期待大家解答

网友D:
2楼的测电流想法很好,在只要万用表情况下;  没用过啊;
 PT柜短路实验干吗??

网友E:
一般电流检测可以用分流器。分流器上的测试端满度值是75mV,主端子相当于短路。所以做短路试验,针对大电流来说,用万用表测量分流器的办法是可行的,而且精度也有保证。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当时是做汽轮机的短路实验,是从其它地方送来电。准备把他转换成励磁电流的,当时已经通电 是3000V的吧 没敢进去看,也不让进去看。我只知道其中有个200MV的电压表。。有没有用到分流器也没看到。。。。其实我觉得各位师傅很了不起,我讲得不详细也知道是什么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