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在这里我们共同成
长!!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A:
收 藏以后 备用,谢谢。

网友B:
232的看懂了,422的好象不怎么详细.(现在FX的好象422的多啊)

网友C:
现在收藏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D:
除了最后一张是PLC的连接电缆外,其余均是PLC与三菱的人机的连接电缆。

最后一张的连接电缆恐怕也无人去做,要做线路板还要焊接芯片~~~

这些图应该都是来自德阳四星(专业做线缆)的网站~~~~

网友E:
6楼见多识广

网友F:
QC30R2现在用的场合比较多

Q的编程电缆
GT11/GT15通过232口和Q系列PLC连接
GT1020/GT1030编程电缆
等都可以用这条线

网友G:
除了最后一个是转换器外,其它的全是RS232-RS232、或RS422-RS422(GOT与FX系列PLC);

网友H:
有没有F1系列的啊

网友I:
三菱的好像只要100元,挺好用的,自己做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