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以前的吊扇调速器都是用电感的,后来有用电容调速器,好象又不大普及,有没有人经常用,不知是否好用?

网友A:
电抗器调压就是自耦变压器调压,从不同匝数的位置引出不同的电压,通常需要用滑环片引出电压,可以实现无级调速。但是容易引起接触不良故障。新式的电扇大多采用可控硅加单相电机实现无级调速,也有一些使用电容器串联或并联单相电机实现多级调速,故障率大大降低。
电容调速是改变加在副绕组的电压相角关系间接改变主副绕组的电压,主绕组是恒压,副绕组是变量。当主副之间的相位关系小时之间形成的旋转磁场很弱,转矩很小,所以很难启动。这时流经副绕组和电容的电流很大,当电容的容量小时就很容易使电容损坏。这是电容元件的本身的性质。

网友B:
电容器的还没普及吧,我都没有用过呢.我今天到是修了一个用电位器三极管的.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和电感的一样,都是有级的调速,一般都是4,5个档位,电容的应该力率会高点,对电网有点好处。

网友D:
现在基本上还是用的电抗器调速,电容调速好像还没有怎么普及,

网友E:
用电容调速,内部接线安装从安全防震角度比较麻烦,成本反而大。这里要纠正一位楼主,流经副绕组和电容的电流越大,不是很难启动,是启动越容易,电容的损坏在与电容的耐压,与流过电容的电流无关。

网友F:
不用电容的原因是,电容的质量难以控制,体积又较大【说的是以前】

不过现在的质量好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吊扇调速器都是用电感的,后来有用电容调速器,好象又不大普及,有没有人经常用,不知是否好用?

楼主:
电容调速器是串接在副绕组与主绕组并联的?我以为和电感调速器一样串在火线上.那电容调速和电感调速接线根本不一样,坏了只能换原来那种的调速器?

网友H:
现在的 调速器都采用晶闸管的了,便宜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调速器是串接在副绕组与主绕组并联的?我以为和电感调速器一样串在火线上.那电容调速和电感调速接线根本不一样,坏了只能换原来那种的调速器?
应该是不能更换其他类型的

网友J:
还是用可控硅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