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直流线圈

楼主(2009-03-01):
交流线圈能够串连使用吗,直流的呢,为什么?
760A的接触器,线圈上标的是380交流,但是厂家给加了和整流桥,两个线圈分左右串连同时吸合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A:
可以串联的,不知道楼主串联起来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是什么线圈是,是接触器的线圈吗,不能串联使用的。

网友C:
如果分压合理可以串联,但一般不用

网友D:
串联是可以,但是也要分场合的,不知道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E:
线圈原则可以串联
线圈原则上多可以串联,但要分别对待。线圈作电感,可以增大电感量。但作为继电器、接触器线圈在额定工作电压下是不能串联使用的,直流交流都不可以,直流线圈是以线圈的电阻值控制电流,交流线圈以电感量控制电流。

网友F:
原则是不能串联使用的

网友G:
交流线圈比如接触器,在铁心【固定】闭合的情况下可以串联,并且这时是安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串联是可以,但是也要分场合的,不知道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恩受教

网友I:
天车上用的吧

网友J:
额定电压下,线圈不许串联,并联可以实现的没必要串联。
不同参数的接触器的线圈更不能串联。

网友K:
我们厂CJ-20-800的接触器,线圈与楼主说的相似。

网友L:
当然不能串接,一个是交流电压,一个是直流电压

网友M:
这个应该是用交流导通-直流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