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1):
使用单片机对步进电机进行PID控制,实现定位,但是不知道PID控制器输出的是脉冲数还是脉冲频率,请高手帮忙!

网友A:
pid控制是算法呀,至于是输出什么还不是由你的单片机说了算嘛

网友B:
脉冲数与脉冲频率都要控制的,分别控制转动量与转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