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保养须知

楼主(2009-03-01):
变频器日常保养
   随着自动化领域的不断发展,变频器的应用也深入到各行各业,变频器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功能越来越大,可靠性也相应地提高。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操作有误,维护不及时,仍会发生故障或运行状况改变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日常的维护与检修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1、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具有电工操作基本知识。在对变频器检查及保养之前,必须在设备总电源全部切断;并且等变频器chang灯完全熄灭的情况下进行。
2、日常检查事项
  变频器上电之前应先检测周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变频器功率器件损坏、电路短路;空气过于潮湿会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接短路。在变频器运行时要注意其冷却系统是否正产,如:风道排风是否流畅,风机是否有异常声音。一般防护等级比较高的变频器如:ip20以上的变频器可直接敞开安装,ip20以下的变频器一般应是柜式安装,所以变频柜散热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变频器的排风系统如风扇旋转是否流畅,进风口是否有灰尘及阻塞物都是我们日常检查不可忽略的地方。电动机电抗器、变压器等是否过热,有异味;变频器及马达是
否有异常响声;变频器面板电流显示是否偏大或电流变化幅度太大,
输出uvw三相电压与电流是否平衡等。
3、定期保养
   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输入输出电抗器的对地及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拭干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电路电压的平稳性,如:5v、12v、15v、24v等电压。测量驱动器电路各路波形的方法是否有畸变。uvw相间波形是否为正弦波。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严重的要更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确认控制电压的正确性,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确认保护显示回路无异常;确认变频器在单独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
   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机工作在3hz的低频约1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建议定期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

网友A:
另外,还要注意两点:1 变频器与电机相连时,不允许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否则,兆欧表输出电压会损坏变频器;2 不得用空压机来清楚变频器内部粉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