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一相,流过人体的电流大还是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流过人体的电流大?    如果知道。。可以具体说一下吗???先谢兄弟们了

网友A:
不要去做这种牺牲,中性线在线路上也是重复接地的,不管哪种情况都会死人的。

网友B:
哦知道了

网友C:
按楼主说的情况,人体接触相线,跟系统中性线接地就没有关系了,流过人体的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人体接触一相,流过人体的电流只是接地电流,,,那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流过人体的电流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D: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楼主自己画一个向量图就一目了然了!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如果人接触一相线,则中性线、相线、人体和大地就构成一回路,人体所承受的电压就是220V。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如果人接触一相线,则人体就变成接地点了,另两相的电流就通过人体流入大地,另两相对大地的电压为380V,即加在人体上的电压为380V。
结论: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人接触一根相线时的危险性更大!

网友E:
当人体接触一相线时,系统为不完全接地,其对地电压大于0而小于相电压,其余两相对地电压则大于相电压小于线电压。电流较小

网友E:
以上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人体触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