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配电问题

楼主(2009-03-02):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人体接触一相流过人体的电流只是接地电流。。那在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人体接触一相流过人体的电流是???????

楼主:
那漏电电流是不是要比接地电流大啊????

网友A:
不是吧???中性点不接地,一般用于高压10KV及以上,中性点接地的一般为380V或220V的低压,那儿电的厉害应该明白吧老兄!我感觉你的提问就点不太对,也许是我没明白你要问是什么!!!我只能说短路分为相间对地短路和线间对线间短路,人体触电只能是相-地或线-线的啊!漏电是把地线当N线接或中间连了个小电阻(及人体)。

网友B:
得考虑环境、人体状态、与地接触位置的绝缘性等等

楼主:
在用电要求高的场所【如矿井】就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系统IT系统。。。

网友C:
不管什么系统人触电的电流都是不能太大的

网友D:
煤矿井下供电中性点是不许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