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有三台国产富士400V110KW变频器用在加压风机上,输出电流100A。配电室离变频安装点有400米,每相用4条150MM铜电缆。变频器到电机有100米距离,用90MM铜电缆。现电压与配电房有15V电压差。变频供电端电压只有375~385V左右。电压稍有波动或其他地方有电机起动都引起欠压报警跳闸。有静态补偿柜,自动补只能补三组。手动补10组可升压5V左右。

网友A:
变频器启动时由于对大电容充电会拉低电源电压(电源进线没有足够的余量时),所以电机启动/停止时不要切断变频器电源(变频器始终在线,仅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停).另外也可对变频器参数做些优化调整.

网友B:
这很正常,我们是自备发电机,原来也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有几次还把变频器给整停机了,后来我就把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调高到410V,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楼主:
是正运行过程中造成故障,负载波动很小。主要是电压过低。厂家售后调整参数没有效果。电压过低是瞬间的,且已超出变频低限。参数并不能调整。主要是想从硬件上有没有解决办法。加大直流电抗器或加大滤波?进线主电源是否有并接抗电压波动或升压装置?

楼主:
配电房有8500KVA的装机容量,变压器并不带无级调压装置。电压调高后其他近距离用电设备电会超压,仪表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