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劳驾各位大侠:我用30KW电机传动一液压泵,请问能否直接启动?若不能,有无其他即节约成本又很方便的方法?(降压、变频器都不想用)多谢1!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你厂里配的变压器容量;一般30KW不应当直接起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且启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也足够大(至少400A),还是可以直接启动的,不过30KW的最好还是采用降压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成本也不会太高!

网友C:
用星三角起动,只用多两个接触器,买一个400A接触器的钱够买三个80A的接触器了。液压泵要等电机运转正常后再加压,否则电机很难起动也容易烧电机

网友D:
装个启动柜吧!

网友E:
同意二楼不过你也不是很清楚,多大的变压器能直接启动,你还是星角启动吧。

网友F:
直接启动,有个公式可以计算的,需要很大的电源容量,好像要20倍左右呢,甚至还要大。但是接触器的容量和开关的容量不一定很大,只要适配即可,所谓适配就是要考虑一定的余量,而不是电网容量。因为直接启动是有时间的,而且起动电流随电机的转速变化而减小。所以,开关和接触器触点流过的6倍电机额定电流是短时的。
采用星/角启动,软启动当然更好。比较平稳,对电气和电气设备都有好处,就是30kW的变频器也不是很贵,能够保证电气系统正常运行这就是效益。

网友G(2013-07-24):
电机容i量为变压器容量三分之一内,回路元件选择合适,便可直接启动。

网友H:
看看洗衣机的脱水桶启动,会有点启发的。

网友I:
用星三角起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