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系统

楼主(2009-03-02):
如果在TN-S系统中,主零线在变压器中性点处断了。。对动力设备和照明设备分别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有影响。会有重复接地

网友B:
TN-S系统就是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零线和和PE线分别走,如果零线在在变压器中性点处断了,则系统中单相设备全部不能工作,三相设备不会受影响!

网友C:
个人认为是2楼说的情况,不过如有重复接好的话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D:
如果有重复接地,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E:
在变压器主零线处断了,既使有重复接地对220V用电设备肯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