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郁闷

楼主(2009-03-02):
台达40EH00T2
我把PULS2和SIGN2分别接了Y0和Y1,(我觉得Y0是脉冲,Y1是方向,对吗?)为什么正转时候,Y0亮了下,应该脉冲发完,但是Y1继续亮,伺服一直在接受脉冲,我不明白这接受的脉冲怎么会有的?
伺服模式CW/CWW
伺服是松下A4

网友A:
呵呵;Y0 Y1是PLC的输出点;
如果你程序里在输出,那么Y1就是继续亮的;除非PLC程序内Y1断开;

楼主:
在线等指教,新手等老师
另外说明上面PULS1和SIGN1接了24V,按照松下手册接的

网友B:
Y0  是脉冲, 把方向改为Y2 .

楼主:
DRVI K-5000 K2000 Y0 Y1这条可以
DRVI K5000 K2000 Y0 Y1这条有问题,一直走

问下ZCMY老师,Y1怎么断?指令就是上面的相对定位

dianqisu老师,我刚吧YI改Y2了,结果与Y1一样

就像ZCMY说的Y1这方向信号需要断了,但是我觉得正转脉冲发完,Y1这方向也该跟着断的啊

网友C:
方向信号的输出是根据指令来的,指令自已会控制输出有没有的
指令输完了,应该会断开的
方向信号其它地方有没有用到

楼主:
程序就这2条,没有了

我试验玩玩,学习

想以后用于第三轴控制上下提笔
现在就不明白为什么正转,脉冲发完后,方向还不断,我刚观察了下,正转时候有一段时间,Y0亮的时候,速度是我设定的,但是当Y0熄灭后,速度就变快了。
一旦我程序手动关闭启动那条指令的输入,伺服模式停止

网友D:
楼主用台达去做松下的,为什么不用松下去做松下呢?你可以先在松下程序里用"向导"编出对松下伺服的程序,然后再转换成其他PLC的指令和程序.这样就应该比较接近松下A4的运行要求了.

网友C:
台达的好像和三菱的差不多,方向信号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吧
把你的那程序,截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doorcontrol 你好,没办法啊,老板买的台达,不过正向fumz78说的和三菱一样,我学过三菱的,现在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方向不停止

M1的正常,M0的Y0亮完,Y1还在亮,我觉得这指令应该自动关闭Y1的把

网友B:
你伺服模式设置有问题咧. 同学..  你把你的A4 说明书看透. 程序没问题..

楼主:
模式设置为CW/CCW,
伺服没什么好设置的啊,我要求最低的,只要能正反转就好了啊,就自己动下玩

我没什么经验,你觉得需要设置什么?我去改改

另外我还用了2个松下的,也没改什么,只不过PLC是台达PM的,输出是差分,模式CW/CCW,没问题,用的可以的。

网友E:
方向信号,我记得是一秒钟一个周期

网友F:
Y0和Y1都是输出脉冲的,不能作为方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