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电量计算

楼主(2009-03-02):
求助各位大侠:
请问电费单子上的倍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由于无法生产大于100A以上的电表,故对大电流计量时都是用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按比例变小(也在电压互感器),以方便电表计量.如要计量200A的电流,就要把200A的电流变成5A电流,这就相当于缩小了200/5=40倍.在计算电量也就要*40倍.这个40,就是他的倍率 .

网友B:
要根据实际使用的互感器的倍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