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2):
求助啊,给我发一个西门子200或300的仿真器,谢谢了呀.jin.wei@jlonline.com

网友A:
200的仿真器论坛中就有,请搜索~~

300的仿真器PLCSIM要确认版本,不同的版本将导致PLCSIM不可使用,因此,请您根据您的Step7软件版本去找PLCSIM。

网友B:
这两个仿真本坛都有的,你到siemens论坛里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