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线圈问题

楼主(2009-03-02):
如果直流接触器的线圈上的+,-接反了,有什么不同?可以长期使用吗?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就是一个线圈,哪边接正极,哪边接负极都没有影响!

网友B:
无所谓了!!!

网友C:
不影响长期使用。

网友D:
使用没问题,但二极管指示灯就不会起作用了,看不出什么时候接通,什么时候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