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很郁闷啊

楼主(2009-03-02):
出学校后第一次玩PLC,台达的PM和EH,照理和三菱的没什么大区别,哎,吧我累死了,
现在又遇到个也许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的EH在不连接通信线到电脑上,竟然只亮PLC上输出灯,伺服就是不走,
但是让我最最最郁闷的是:在有通信线连到电脑上(哪怕不开软件伺服也是可以运行的,一切正常,我纳闷了为什么通信线一定要插上???

网友A:
台达毕竟不是三菱,要玩台达就先丢掉三菱好好学一下台达.

网友B:
台达参数设置比较乱